执行机构

楼主(2006-07-16):
各位老师:
大家好。
公司清水管线上安装了一台DN250开关球阀,用24v电磁阀控制开关,开关迅速,特别是关闭时太过迅速,震动非常大,管线也在阀门关闭时剧烈震动。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比如加缓冲,怎么加)
非常感谢。

网友A:
1.电磁阀和球阀之间改高压软管连接;
2.在球阀液压缸进出口加阀门,作适当控制。

网友B:
在电磁阀与主阀连接的管路上增加一个可调节流阀,关闭速度可调,避免水锤的产生

网友C:
250的阀门是直接由电磁阀驱动的吗?应该不是吧!一般由气缸驱动比较多,那比较好办一些。加一个节流阀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在先导阀与主阀的连同管上,串接一支可调节流阀,可使主阀的运动速度减慢,通过调节节流阀可以得到需要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