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ai708控制SJ300变频器

楼主(2006-07-16):
请问各位,我用AI708控制变频器,要求是:仪表测量压力,当实际压力超过设定压力时,变频器自动减少输出频率,当低于设定压力时,变频器提高输出频率,使电机的转速降低或升高,使压力维持在设定值。请问,可以使用吗,仪表如何选型,如何设置。

网友:
可以.仪表用AI-708AX3L2L2,根据压力变送器的量程设定仪表显示上下限,设定工作压力,启动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