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问题

楼主(2006-07-16):
我是第一次使用eview触摸屏,安装完简体中文班2.6.1后,要是保存工程的话应该为***.epj
可是我丛网上下载了个工程为***.cmp,打不开,这是为什么?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创建两个文件的软件版本不一样.

楼主:
请问**.cmp的是那个版本的,比2.6.1高吗?
最新的是什么版本?何处有下载?

网友B:
我用的软件是eView500怎么就没有这种问题出现那,可以告诉我邮箱我发给你安装程序。

网友C:
那是压缩文件。解压缩就可以了。

网友D:
怎么把向量图象位图一样输出

网友E:
.cmp是压缩文件 需要解压缩后方可打开

楼主:
shibaoyou-1981@126.com
我先实验一下去啦.
谢谢各位高手的关照,小弟多谢各位指教啦.
谢谢!

楼主:
请问:应该使用什么软件解压缩?
谢谢指教!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知道怎么解压了!
谢谢,以后有不懂之处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C:
手册说的很清楚的.

楼主:
请问各位,说明书中提到"配方记忆卡",[编辑]--[系统参数]--[一般]--[RTC来源],请问"配方记忆卡",是在触屏中自带的吗?还是需要在购买?
请各位指教!
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编辑]--[系统参数]--[一般]中可以设置"蜂音"
可是我却没有找到这一项啊?请问在触屏上可以设置"蜂音"吗?
谢谢!
请指教!

网友F(2006-09-01):
可以,只是你可能不知道,有2个光标颜色,我记得是第2个,你设置一下,软件研发部改不了,毕竟是别人的.

楼主:
第二个光标设置是"是否开启光标"没有声音的设置?

网友G:
说的配方都是屏里面就有的,支持掉电保存的都。

网友F:
软件是台湾的,他们改不了,所以....

网友H(2009-06-27):
那是压缩文件。解压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