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扇怎么正反转的

楼主(2006-07-16):
请教一下各位排气扇正反转是怎么切换的,前提的两相电.用了家用的两只开关。谁有接线图。

网友A:
倒一下线圈就行了。看一下单相电机的控制原理。

网友B:
把电容器的进线换下就行吧?

网友C:
把启动电容的进线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就排气扇而言它的正副线圈是一样的,对称的,所以可以把它的正副对掉,这样接就是反转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对电工来说,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是最基础的东西.还是多多看看书吧.

网友G:
单相电容运转式电动机的正反转方法,就是将接电容的电源线接到电容的另一端即能实现

楼主(2006-11-01):
要有极性的电容才有用吧

网友H:
交流电用无极性电容

网友I:
倒一下电容器的接线

网友J:
同意电笔一支的看法

网友K:
更换主副线圈的接法。

网友L:
更换主幅绕组的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M:
单相电机能改变转向是特殊型,只有正、副绕组参数相同的才可实现正、反转,如洗衣机电机,一般的单相电机是不能改变转向的。

网友N:
排气扇换向,搞不好容易损坏排气扇.

网友O:
你想干嘛?将排气扇当电风扇用啊?
普通的单相正反转电路啊,帖子里多的是!

网友P:
老兄你换行当吧.

网友Q:
把接电容的电源线接到电容的另一端

网友R:
 单相电机能改变转向是特殊型,只有正、副绕组参数相同的才可实现正、反转,如洗衣机电机,一般的单相电机是不能改变转向的。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