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关于S7-200对温度进行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07-16):
假定我设定温度是80度,可每次刚开始温度都要冲到100多度,然后再慢慢地稳定到80度。这样感觉有点不正常呀,超调量这么大应该怎么调比较好?
我是用PID进行调节的,P值:4   i值:3分钟   d值:0.05分钟,这样的参数设定是否有问题?照理说加微分调节可以减少超调,可我却感觉不出有什么效果,但微分时间又不敢加的太大,该怎么办才好?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关于参数整定方面我还不是很懂

网友A:
把微分去掉
先调比例,温度稳定后,在调积分

网友B:
有一种模块EM231 PID温控模块,不需要编程,直接设上PID参数就可以了。控制精度为正负1度。

网友C:
去找一些专家们已经给出的整定方法试试吧,比如什么临界比例度整定,响应曲线整定,等等

网友D:
P值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