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轴控制系统

楼主(2006-07-16):
大家好,最近要搞一个项目,是三轴控制系统,大概是把AUTOCAD图形通过上位机分析以后发到下位机,下位机本来要自己做的,但是又没有两轴联动的经验,不知道如果谁做过可以给点方向?
1,怎么识别Autocad?用第三方软件?
2,两轴联动怎么实现?
谢谢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识别什么G指令。

网友B:
Autocad 能生成标准化的SXF 文件, 可以自己写个小程序, 读出关键的数据,如果你用software plc ,系统可以直接从文件读书据,过闭环控制器,控制电机 。

楼主:
谢谢jsjuL的回答!
我还知道两轴插补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只知道插补的大概原理,但是如何实现两轴插补?

网友C:
Trio公司运动控制器可以支持,其具有CAD转换为运动控制指令的免费软件,可以在其网站上下载,www.triomotion.com,需要中文版的可以与其中国代表处联系,021-58797659

网友D:
插补这个问题嘛~~ 是做控制卡的饭碗啊
能说吗?
不过既然你是要做项目,那也不用深究怎么实现的
现在卡一般都有插补的
你只要确定用哪家的卡  就可以从厂家知道怎么来应用
把你的要求发出来看看
国产的卡能不能达到?
可以找我哈  有转CAD图的软件和卡配套

楼主:
好啊,你留下联系方法好吗?
我没有找到你的,我的邮箱是zidanz@163.com
还有你说产生PWM波形,可以在CPLD上产生的,有空我可以和你聊聊,怎么样?

楼主:
其实我想自己做联动的,插补,我觉得这种核心的东西如果能够掌握那应该是很不错的!

网友E(2017-11-22):
引用 网友C:
Trio公司运动控制器可以支持,其具有CAD转换为运动...

你好,请问你有中文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