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weinview画面的"attach PLC..."的提示代表什么

楼主(2006-07-16):
S7-300与weinview的连接,画面总有"attach PLC..."的提示,这代表什么?

网友A:
一直在和PLC连接.没连接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QQ: 365871920
MXB1975@126.COM

网友B:
用WEINVIEW的电缆:MT5-S7/300(相当于西门子PC适陪器+自制电缆)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都是这么说的.但我的一直没连上.在线模拟也不行. 请多指教

网友C:
dishui:说的对,用MT5-S7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