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ACS800变频器首次启动不能做电机辨识

楼主(2006-07-17):
本人在现场调试一台ABB的ACS800用于提升的(ACC提升宏)变频器,首次上电不能做电机辨识,报故障直流母线电压低,实际测量并不低(DC540V),怀疑是假故障。电机没问题,P=132kw.那位老兄帮忙解决一下燃眉之急!

网友A:
将参数16.09 ON改为OFF

网友B:
是报DC欠压还是DC BUS 极限啊?

网友C(2010-03-16):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可不可以先标量辩一下,然后再试试DTC

网友E(2013-01-15):
检查逆变器下边的熔断器是否正常

网友F:
出去电机那里有没有串联接触器?把接触短接就应该就可以了  我上次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