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的调节

楼主(2006-07-17):
各位高手,我把伺服电机设为速度模式,并用GALIL卡来控制电机跟随旋转编码器的速度,用的是电子齿轮功能,不过到现在还没有下机试验,所以也没有调PID参数
请问高手们,用不用调PID,如果需要,应如何进行调整,有没有什么顺序和法则呢

网友A:
GALIL 的用户,应该不需要到网上来提问,直接问供应商更有效率。
PID当然是要调的。GALIL的手册上写的方式,主要针对电流模式下的放大器,对于有速度环的伺服驱动器,没必要写那么大的微分。

楼主:
刘工说的什么呀,我怎么没有看懂,刘工也是GALIL的代理吧,这块卡是前人从中宝伦买的,技术支持不是太好,所以请刘工帮帮忙

网友A:
那就找中宝伦吧,我听中宝伦的客户说过,不论什么样的技术问题,只要找到景奇,基本上都能解决。
我老板是代理 GALIL 的,和中宝伦也算是竞争关系。

网友A:
这里有关于调整PID的帖子,在精华贴里找一下。不过,还是先按照连接电机的步骤,确保电机受控。GALIL本身默认的PID参数,一般来说,偏大。

楼主:
刘工有时间可以在技术上支持我一下,如果这次成功了,我们每一台设备都要改造,肯定还需要GALIL卡,因为我就不用再学其它的卡了,程序复制过去就能用
不知刘工怎么联系

网友A:
既然以前没有深入接触过伺服,个人建议还是先从位置控制方式入手比较快。至少,不会陷到PID里出不来。

楼主:
从位置模式开始倒是可以,问题是我在程序里怎么处理,还可以用电子齿轮来跟随吗,
我用不用指定伺服电机的目标位置,我可以是要求电机一直跟随旋转编码器的

网友A:
没有问题,虽然卡工作在开环模式,但是一样可以接收编码器信号。

网友B(2008-05-12):
受教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支持

网友C:
刘工,中保伦的景奇水平比您高?

网友A:
刘工,中保伦的景奇水平比您高?

没有直接的接触,不敢乱说。不过,景老板据说是到美过培训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一直想学伺服,不知道从何学起?高人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从实践开始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从实践开始比较好。

可惜像我这样的,几乎没实践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