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1756冗余

楼主(2006-07-17):
那位有1756的冗余详细说明。给提供一份。
我用的配置是:
1756-A7 2
1756-PA2 2
1756-L55 2
1756-ENBT 2
1756-CNBR 2
1757-SRM 2
冗余是不是跟CPU的版本好有关。我的CPU的版本号是13.31

网友A:
加上1757-SRC1,1条,通信光纤

网友B:
连起来,用刷新软件,用网络组态软件,运行后不就行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主要是困为CPU的版本没有刷。

网友C(2006-12-09):
请问二块ENBT的IP是否要一样的??

网友D(2007-05-22):
青岛爱威天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从事自动化控制领域开发的民营股份制高科技企业,是美国ROCKWELL在山东唯一授权分销商。价格很不错的哦!PLC控制平台:人机接口:变频电气产品:机械保护产品:传感器:软件:网络构架等。
联系方式:
tel:0532-85976526 85976827
fax:0532-85976526
网址:www.awtyautomation.com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57号创业中心1号楼主4楼

网友E(2007-07-21):
要用的相关资料挺多的,找你的供应商给你刻盘吧

网友F:
AB的选型样本上有具体的说明,看看资料就好了

网友G(2007-10-19):
如果这两块以太网IP地址设一样...
热备起来后..备的那块以太网IP地址会自动加一.对吗?
我们这现在有一个系统..
热备是好的..都同步上了.
唯独IP不会自动加一..
我给两块以太网设一样的IP.一连到网络上就起冲突...
OK灯红闪``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H:
CPU次要版本号大于5才可以做冗余系统

网友I:
在2个框架上分别对应的模块不仅硬件要相同,系统版本也要刷得一致,以及2块1756-ENBT的IP设置为同一IP,2个1756-CNBR 的站点也要拨成同一个站点,再用通信光纤连接2个框架上的1757-SRM 模块, 即可达到同步了

网友J:
请问二块ENBT的IP是否要一样的??
不要设置一样,用BOOTPDHCP SERVER设置不同的IP地址,是同一个网段,不是同一个IP,切换时,IP地址不变.不象有些系统IP地址自动加1.

网友K(2007-12-15):
其实两种冗余是都可以实现的,当IP设置一样时,会自动加1;如果设置不同的IP,地址不会变.冗余与地址是否一样关系不大.

网友J:
请把AB PLC自动加1的步骤简要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