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松下电机A4系列的通讯协议

楼主(2006-07-17):
大家好!最近我要用vb编一个程序,使得松下电机MINAS-A4系列与IPC通讯。
不过A4系列电机的通讯说明书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校验和checksum的计算,说明书上讲的不具体,我用参考书上的方法计算(把各字节相加再对256/128取余数),结果和松下说明书对不上啊。
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A(2007-07-31):
我也想自己写软件 用串口232和驱动器通信
现在还没得通讯协议啊
老兄哦 你能发给我你的资料吗一起进步啊
谢谢你啊 我的msn:
wlecust06@hotmail.com

网友B:
A4系列伺服能不能通过通信方式来控制它的运转的?

网友C:
应该可以,只要它的通讯协议开放,照着编程就行了!或者问问代理商有没有原版的dll函数库?

网友D(2007-10-19):
我也想用VB编程通过串口和驱动器通信,它的通信软件测量时间太短了,没法用阿。谁有通信协议和相关资料也给我发一份好吗?chengli800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