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硬件配置手册(2)

楼主(2006-07-17):
6 模块的功能特点及技术指标
本系统I/O子系统采用了具备最高可用性及鲁棒性的过程管理站I/O(PMIO)。PMIO包含I/O模件以及对应的FTA端子板,采用与现场一体化供电的方式,方便了安装与维护,同时所有I/O模件具有开路/短路检测功能并均可带电插拔,且具有输出保持。
系统I/O模件的主要功能是进行信号调理及A/D、D/A转换、并完成包括线性化、工程单位转换在内的各种数据预处理,同时可对信号进行数字滤波。I/O模件的参数设置均由组态软件完成,不必开关跳线及电位器进行调整。每个I/O模件的扫描周期可根据需要分别进行设置。I/O模件具有自诊断和内部工作温度监测报警功能,所有I/O模件均可设置故障安全值(数据保持/预设值/最大或最小值),一旦模件故障或通讯出错,输入输出结果即可切换到事先组态好的安全值。
FTA端子板是为了便于现场接线而采用的智能模块结构。根据信号的不同,每块FTA板可以提供16路或32路接线端子。
在连接文件卡板箱和FTA模块时,要注意两者位号一致,防止接错。对于大多FTA模块可以通过标准专用电缆直接与文件卡板箱进行连接,低电平模拟输入信号是一个特例。低电平模拟输入信号FTA需要经过低电平输入配电器与文件卡板箱相连,每个低阶输入配电器可以带2块低电平输入模块,这2个模块需要通过跳线设置低16位以及高16位。
本节将说明各主要模块的性能参数和使用。
6.1低电平模拟量输入
6.1.1 功能说明
低电平模拟量输入模块分两种类型:热电阻输入和热电偶输入。每个模块可以实现对32路输入低电平模拟信号进行高精度转换,并通过控制网络与C200控制器交换数据。低电平输入FTA需要电源适配器,每个电源适配器可以为2块FTA供电,它们之间通过Honeywell专用双绞线连接。
6.1.2 接线说明
 热电阻输入:1个RTD的FTA端子板有16个RTD通道,三个端子为一个通道,从上往下分别接热电阻的A/B/C三根线。
热电偶输入:1个TC的FTA端子板有16个TC通道,两个端子为一个通道,从上往下分别接热电偶的+/-两根线。
6.1.3 输入模件技术指标
型号    MC-PLAM02
输入信号类型输入处理    TC, RTD, 毫伏信号 (0 -100mv)线性, 平方根, 5阶多项式温度输入特性变换
RTD分度号    Pt 100 DIN, Pt 100 JIS, Ni 120, Gu 10 16个RTD连接端子, 3线直接连接
TC分度号    ANSI J, K, E, T, B, S, R等热电偶 16个TC连接端子, 带冷端补偿, TC开路检查
6.2 高电平模拟量输入
6.2.1 功能说明
该模块可以接受16路高电平模拟输入信号,并实现信号与地,信号与信号的隔离。
6.2.2 接线说明
现场FTA可以接2线制/3线制/4线制变送器。
两线制变送器接线方法:现场电缆接线端子从上往下每三个端子为一组,例如:1~12号端子,则1~3、4~6、7~9、10~12分为4组,如果现场信号为有源信号,现场线接2(+)、3(-)两个端子,如果现场信号是无源信号,现场线接1(+)、2(-)两个端子。该模块既可以系统内供电,也可以采用仪表外供电。

6.2.3 技术说明
型号:    MC-PAIH03
输入信号范围:    0-5V, 1-5V, 0.4-2V, 4-20mA
输入处理:    线性、平方根
6.3 高电平模拟量输出
6.3.1 功能说明
该模块为比例控制阀等设备提供4~20mA的模拟量输出信号。负载阻抗1000欧姆,所保持的值由组态确定,具有正反向输出功能。
6.3.2 接线说明
AO输出FTA端子板有16个4~20mA输出通道,每两个端子为一组,从上往下分别接现场线的+/-两根线。
6.4 开关量输入模块
6.4.1 功能说明
该模块可以接受32路开关量(无源接点/有源接点、数字量信号、脉冲信号、时序信号)输入信号,并实现信号与地,信号与信号的隔离。
6.4.2 接线说明
开关量输入FTA需要内部电源。连接方法为:模块TB1 4个接线柱分别标有1、2、3、4四个标记,用导线将TB1的1、3端子以及2、4端子短接即可。
FTA接线端子的接线方法是分别在两个输入端子接入现场信号的两个接点即可。
6.5 开关量输出模块
6.5.1 功能说明
该模块可以提供32路开关量(无源触点)输出,并且实现信号与信号之间的隔离。
6.5.2 接线说明
开关量输出FTA需要外供24V电源。连接方法为:模块TB1的两个接线柱分别接外供电源的正负极。FTA的输出端子与输出继电器相连。
6.6 I/O 模件状态
文件卡板箱在正常运行情况下:Power指示灯和Status指示灯均为稳绿状态。相应的各FTA模件的指示灯也为稳绿状态.

网友A:
能说明一下你介绍的系统的型号吗?

                   谢谢

网友B(2006-10-01):
写的好,TDC3000系统的PM,APM,和TPS系统的 HPM 都是这样的。

网友C(2007-08-18):
有没有Honeywell的电子版资料能够共享?

网友D:
我有,但是HONEYWELL管的严,不能与大家共享啊

网友E:
谢谢,非常有帮助。

网友F(2008-08-20):
知道电源适配器的用法了 谢谢

网友G:
请问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H(2008-12-22):
其实就是PMIO的相关知识啊,

是PKS用的吧

网友D:
PMIO是PKS的IO.

网友I(2009-01-28):
不错  学习了  我们用的也是这个系统

网友D:
再到HONEYWELL网站上下点资料看看就行了。

网友J(2017-07-08):
引用 网友D:
再到HONEYWELL网站上下点资料看看就行了。

求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