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143系列变频电流大

楼主(2006-07-17):
我用了10台ABB的ACS143系列变频问题如下:
变频前后均加了电抗器,到电机的距离比较远200-300米,刚开始起不来,老是提示直流过压,现在经过N遍调整终于起来了,但是电流大,频率只能升到45HZ.
1 ACS143-K75-3控制水泵,4台
  电机0.25KW,电流0.7A,380V,2700;在正常带负荷时电流到1.4A,加0.4MPa压力后1.5-1.6A.
2 ACS143-1K1-3控制水泵,4台
  电机0.37KW,电流1A,380V,2800;在正常带负荷时电流到1.5A,加0.4MPa压力后1.8-1.9A.
3 ACS143-2K7-3控制水泵,2台
  电机1.1KW,电流2.6A,380V,2825,电机和泵有问题,只启了一下.

ABB厂家好不容易请来一次,起来一台ACS143-2K7,其它当时试了两台没起来,说是需要加制动电阻,其余没给试;后来打电话咨询多个ABB技术支持,有的让把出线电抗去掉试试,有的让再串个出线电抗试试,有的让加正弦滤波器试试,反正没个明确的答复,快要愚昧死了.

  不知道那位大哥碰到过这种情况,可否提供一下解决方案,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看到以下的叙述,似乎电机在设计时选型偏小啊,变频器也配小了,
电抗器是肯定要加的,13352837706王东海

网友B(2007-04-17):
建议:
1.检查电源情况,是否电压过高或者波动过大。
2.检查减速时间是否设定过小?建议设定在10--20秒之间。
3.减小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距离,200-300米对于这种细
电缆的压降会很大,并且建议同时使用屏蔽电缆,电缆屏蔽层要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