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增量编码器丢码问题

楼主(2006-07-17):
请教各位大虾,我用c51检测增量编码器为什么总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

网友:
总要先说明你的情况,别人才能帮你分析吧?

楼主:
我用A相接int0,B相接P3_7,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判断B相高低电平,判断正反转,作脉冲计数,为什么转的快的时候会有丢脉冲现象,比如快速转5圈,脉冲个数却为900,我用的是200线增量式,51应该是能处理过来的阿。

网友:
建议先看一下波形,A、B相是否均匀。

网友A:
用示波仪测波形,应有5伏波形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有干扰问题?我是在教研室做的实验,编码器是全新的,而且以前用的1000线的也有这个问题,不过丢的更多,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应该不是波形问题

网友B:
计数不对?
51的程序处理肯定没问题?中断计数?还是?

网友C:
你的处理器可能就是有忙不过来的问题,CPU处理的过来,还要看你的程序循环时间.

楼主:
to Jena:是用的中断计数,我的中断程序循环用了5条语句,时间只有4us(24M晶振)

网友:
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应该不是波形问题
这两句之间,真的有逻辑关系吗?

网友D:
用户程序大不大?中断处理得过来吗?我建议用硬件模块来计数更好些

网友E:
根据你的描述,用的应该是标准8051内核和时序的MCU。
“用的是200线增量式,”
“中断程序循环用了5条语句,时间只有4us(24M晶振)”
设你用的是汇编,而且进入中断使用的是AJMP指令,中断不需要现场保护,则,你的中断总执行时间为:AJMP addr(2机器周期)+5条语句4us + RETI(2机器周期) + NOP(1机器周期)=4us+5机器周期=6.5us.
最大脉冲频率=153K,
"200线增量式",一圈产生200次中断,则,理论上可对最大转速为4600R/MIN的编码器计数。

网友E:
楼主的中断处理真的只用了五条汇编语句实现计数吗?你的计数范围好像超过255,五条汇编语句似乎不可能实现65535范围内的计数,还有转动方向的判断。
但从你的描述看来,显然是中断处理来不及,一些脉冲到来时还未退出中断,导致丢数,结果就是高速丢脉冲。你的中断处理程序执行时间很可能远远超出你的计算,或者有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被开放并执行了。
如果你有示波器,修改一下程序,进入中断的第一条语句之前插入
CLR P1.O,RETI之前插入SETB P1.0。观察P1.0(第一脚)在中断发生时的负脉冲宽度,即可测出处理程序的执行时间,注意转移分支不同执行时间亦不同。

网友B:
不好意思,本人对细节问题并不清楚,见笑了
沙边小李和刘斑竹都是高人

楼主:
to 沙边小李:我的中断子程序用的是5条c语言指令,通过medwin仿真器观察到的是用了4us,通过我的计算,与你计算的差不多,我用手转动编码器进行估算,假设10r/s,则2000脉冲/s,则500us/脉冲,考虑到正反向问题顶多除以四得到125us/脉冲,4us相对来说足够短,另外我只开了int0外部中断,可以排除其他中断影响的问题,我的qq:445286837,期待进一步探讨

楼主:
这里把程序贴出来希望大家帮助解答: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
if(P1_7==1) //B相接P1_7用来判断方向
gCounterA++;
else
gCounterA--;
}
void main()
{
IT0=1;
EA=1;
EX0=1;
while(1)
{_nop_();} //循环等待中断
}

网友F:
我司控制器也8051可做到240Khz響應 也經過市場驗證
另外會產生丟脈衝還有一問題連做編碼器廠家都不清楚 材料選用錯誤 在高頻狀態訊號失真 造成誤算 在低頻狀態下 因電器震盪 也失真 偍供作參考

楼主:
to 笨鸟慢飞:
   240Khz是什么意思,“另外會產生丟脈衝還有一問題連做編碼器廠家都不清楚”你的意思是编码器本身问题,我的是三个omron全新的应该不是此问题。另外你说的抖动倒是有可能因为我是用手转动,你在应用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问题,你是怎样实现计数的呢?

网友F:
編碼器沒有問題 而是應用的人有問題 銷售的人有問題 他們不懂
我也做控制器 也做編碼器 都是自行開發 市售的產品有些特性是不利於自有產品 因此針對某些配套 也會自行開發 像IC等
240Khz 是指編碼器訊號的回受
有些事情我不能說太多 畢竟這是我賴以維生 關鍵地方已經幫你點出來

楼主:
to 笨鸟慢飞:
  “編碼器訊號的回受”太专业,不太明白,麻烦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F:
你給我電話 021-62618187 蔡先生

网友G:
既然计数的误差不是很大,应该是可以正确接收大部分的脉冲,那么,理论计算出来的执行周期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实际上的东西通常不是严格按照理论出现的。但是在单片机以外的部分,信号的变形A、B脉冲的相位偏差,都可能是在低速无影响而高速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E: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
  if(P1_7==1) //B相接P1_7用来判断方向
     gCounterA++;
  else
     gCounterA--;
设gCounterA为单字节数,翻译为汇编如下:
int0_interrupt:
  JNB P1.7 DEC_PROG
  INC gCounterA
  RETI
DEC_PROG:
  DEC gCounterA
  REIT
指令执行时间是4微秒,没有问题。
但你的程序不够完整,因为,你如何看到计数值的?还有,单字节的变量计数范围只有0-255,也就是你转了1.275圈的整数倍以后,计数值从0开始计起,你是如何知道计数值只有900多的?
你好像是在作试验。
以我的一点经验和认识看,如果你想把这个方案商品化,你的这个方法行不通。用单片机而不用计数器的经典方法是用电路将正交方波变换为C路和D路双脉冲,正转C输出脉冲,D为固定电平,反转C输出固定电平,D输出脉冲,C\D脉冲接P3.4,P3,5 ,2个定时器设置为计数器来计数的,程序中再加一些处理即可以读出计数值。这是批量生产的产品用的成熟方案

楼主:
我用的是双字节变量计数,计数值可以从变量观察窗口观察。你的方案不错,但我要用到三个编码器,只能用中断,现在问题有可能是估算有问题,我估算手转10r/s,我现在怀疑实际手转要远远高于这个值,不知各位对手转速度有什么概念

网友E:
"双字节变量计数"
最基本的代码量如下:
int0_interrupt:
  PUSH ACC
  PUSH PSW
  JNB P1.7 DEC_PROG
  MOV A,gCounterA_L
  ADD A,#1
  MOV gCounterA_L,A
  MOV A,gCounterA_H
  ADDC A,#0
  MOV gCounterA_H,A
  POP PSW
  POP ACC
  RETI
DEC_PROG:
  CLR C
  MOV A,gCounterA_L
  SUBB A,#1
  MOV gCounterA_L,A
  MOV A,gCounterA_H
  SUBB A,#0
  MOV gCounter_H,A
  POP PSW
  POP ACC
  REIT
包括AJMP int0_interrupt在内,最大共20个机器周期,才10微秒。如果你用TIMER来扩展中断,最糟糕的情况是三个编码器方波跳变几乎同时发生,而CPU只有一个,中断只能顺序响应,CPU要在任一个轴的下一个跳变来的时候处理完三个中断。所以,中断处理时间最少=10+0.5+10+0.5+10=31.5微秒。理论上最大脉冲频率=30K,仍然支持151转/秒的速度。
以上只是理论分析,具体还要看你的中断程序如何编了,还有没有其他事情要做,如果你想要对时间控制准确,最好用汇编来编中断,编程偏重速度而不是代码长度。
几个问题,你能确定200线的编码器而且还不四倍频,能满足分辨率要求吗?对于长线传输引起的信号反射、引入的杂讯干扰你有很好的处理了吗?朝一个方向的运转超过了327转时UINT型变量溢出处理要在中断中进行的话,所支持的最大转速至少要除以3,=51转/秒。
如果客户要求分辨率提高一个数量级,那你……冷汗如雨下!
如果你试验研究一下,那倒没什么,顶多不成功,要是作商业化的产品,该方案还是舍弃罢!

楼主:
我用的是51系列的55WD,有三个中断,没有用到timer,327转溢出的问题也以解决,不过请问关于长线传输引起的信号反射,引入的杂讯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E:
对于单端的编码器,接法参照如下:那里有图片。不同的是那个信号给驱动器,这个给单片机。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7670
对于差分信号,采用26C32。匹配电阻为120左右,另在26C32两输入脚分别加一个5K上拉和下拉。
你的转速上去了吗?

楼主:
谢谢,现在在等片子来了测试一下,我估计是转速太快导致

网友H:
第一次发现这种编码器技术方案,为什么不用硬件计数呢?

网友I:
我的方法一定要试一下,然后告诉我结果。
A、B向脉冲对地各加一个瓷片103电容,如何?

网友J:
你先用一台标准的计数器来记一下啊,如果正确,那就找你软件毛病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