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怎样选电缆型号及电度表

楼主(2006-07-17):
提供了用电功率为100KW,三相四线制。怎样选择电缆型号及三相电度表。电度表安装在配电柜的门上,要开一个孔。还需要其他元件吗?

网友A:
电缆:VV29,3*70+1*35,DD862+200/5互感器3个,其他吗,还有冷压端子。

网友B(2006-08-26):
耐压太低的选型有点小,建议用95的电缆,互感器好像也小了,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