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上电就有声音

楼主(2006-07-17):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上电,即给驱动器上电后,步进电机就会发出嗡嗡的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一下使步进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而且会发热。
还有就是110步进电机的共振频率是多少?启动频率需要高过共振频率吗?

网友A:
应该是起动频率太高

网友B:
如果电机空栽上电就有声音,应该是驱动器有问题,至少是品质不好。至于发热就比较正常了,电机不转一样有电流。

楼主:
昨天测试,设置600脉冲/转,发现该110步进电机启动频率大于1800hz时无法启动,是不是这个就是起跳频率呀?启动频率低于这个就行吗?

网友C:
你设置的启动频率太高了,另外你用的是几相的步进马达?通电就响可能是驱动器设置的电流太大了,低频振动是讲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频时和机械结构产生共振,可以通过使用细分步驱动器提高脉冲频率来解决。

楼主:
请教驱动器电流设置和电机额定电流的关系大概是多少?我用的是3相步进电机。现在启动频率准备设在600hz,您看行吗?

网友D(2007-05-16):
我用的是二相步进电机,接驱动器和FX-20GM模块

请问,启动频率是在驱动器设置,还是FX-20GM模块设置?

正常工作频率又由什么决定呢?

网友E:
在“FX-20GM模块设置”,输出给步进驱动器。

网友D:
波恩:

谢了!不过好像是频率太低引起不转动,提高频率就可以了。

另外,该模块是软启动,启动频率逐渐增加,因此,我理解只要不超过工作范围,设多高的频率都不会产生这种问题。

网友F(2008-12-25):
我是个步进菜鸟,我说说我情况,我原来用两相步进时,发热时比较大的,后来程序是做好了,但是发热量大,我估计是驱动器电流太大。

然后我这次用的三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在选择6A的电流时,步进电机发热量相当大,因为电机是3A的,然后我降驱动器也调为3A,这样发热量就小了,当工作在1600HZ的时候发热量非常的小,然后我曾用10K和20K的频率试了下子,步进发热量就大了。然后3A对应3A,1000细分,我觉得还是可以。不过采用10K,加减速时间在50HZ一下的时候启动就困难了。

现在有个问题是1600HZ工作时,走定长,加减速时间20MS,步进启动有咯咯的声音,不过不造成影响工艺,我还没有去改善。

不知我说的这个能给大家一点帮助不,当然我希望有哪位高手指点下子,为何有咯咯的声音,先谢谢了!

网友G:
"20ms"的加减速时间?你太高估步进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