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定位

楼主(2006-07-17):
有谁做过气动在中间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定位(误差可几个毫米).我按书上用三位五通中位关闭型电磁阀带一个双作用气缸(汽缸杆垂直带一个两百斤负载)在得到中间信号电磁阀停电关闭后活塞仍然向上升,并不能停下来.好象实现不了书上讲的精度要求不高的定位.请高手请教有何简单办法实习气动在中间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定位.

网友A:
再检查气路,方便的话把原理图传上。

网友B:
可能是活塞两侧的气压不一致,在电磁阀关闭后活塞下侧气压应大于上侧气压。在活塞上侧装一调压阀和二位二通阀,当电磁阀关闭时打开二位二通阀,调压阀。

网友C:
气路没问题.我用的气路也较简单就用一个中位关闭型三位五通电磁阀联结一个双作用气缸.是否要用中位加压型三位五通电磁阀能解决问题? 加二位二通阀,调压阀方案没试过.可以试试.不知你们有做过的吗? 谢谢.

网友D:
汽缸杆垂直带一个两百斤负载???
肯定会收到负载自重的影响的啊!
询问:气动制造商,应该可以解决的啊!
误差几个毫米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阿

网友E(2006-09-02):
两边气路都闭死了,气缸不可能再上升不停。检查各器件。

网友F:
SMC有,就是价格贵

网友F:
可以用缓冲截流阀,我用过的!

网友G:
SMC最近出了一个气动中间停止的气缸,你可以参照它的结构,也可以做两气缸串联的,按理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H:
加定位块

网友I:
哥们你是不是买的便宜的电磁阀哦!电磁阀回到中位后汽缸还会上升肯定是电磁阀阀心动作速度不够快.或者在这种重负荷下不能立即关闭完全.你买个SMC的或其他进口的试试.应该不是问题!
你电磁阀回中位后还会升多高?

网友J:
电磁阀回位后,气缸还会缓慢动作.
没见过.怀疑哪儿漏气.

网友K:
换其他方式吧!气动中间定位再加这么大的负载肯定不能准确的!因为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比如气压等等!

网友L:
气动装置实现比较困难.即使电磁阀的动作够快.原因是我们用的是压缩空气,当阀关闭后,原进气缸仍有几公斤的空气压力,空气是被压缩的,他就会释放压力.另一端空气就会被压缩.这就是和液压的区别.液压是靠油填充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

网友M:
楼上正解

网友L: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在汽缸的上升的进气端加一个支路,这个支路要加一个调压阀,也就是说当你想要停止时,你就要切断原来的通路而使用新加的支路.这个支路的压力你可以通过计算即它是使你的负载不下降的压力.你可以试试.也希望大家探讨.我也没试过.

网友L: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在汽缸的上升的进气端加一个支路,这个支路要加一个调压阀,也就是说当你想要停止时,你就要切断原来的通路而使用新加的支路.这个支路的压力你可以通过计算即它是使你的负载不下降的压力.你可以试试.也希望大家探讨.我也没试过.[/b]

网友N:
气动较难实现

网友O(2006-10-26):
在您的气缸进出口气路上分别安装一个电磁截止阀来控制停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