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震动电机阿?

楼主(2006-07-17):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在工作时,处于振动状态.振幅由电机两端的偏心调节.实际就是在特种电机两端加了两个偏心镇子.采用全密封结构.容易损坏电机轴承(一般国产电机用瓦房店轴承).主要用来将材料粉碎或分选.

网友B:
如果你有手机,将它调成震动摸式就知道了

网友C:
手机的震动和震动电机应是两回事吧,手机里面好像用的是晶震!

网友D:
手机震动就属于震动电机的运用,手机震动电机大体分为俩类,一类为偏心凸轮震动电机,第二类为超小型无铁芯电机。

网友E:
楼上的说得很对!一类为偏心转子的扁平式震动马达,如行业内的一些型号:1027、1030、1034、1230、1234等;一类为圆柱型震动马达,实际就是小的伺服电机(空心杯)带一个偏心锤,目前行业内用直径为4mm和6mm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