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问题?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6-07-17):
请问一下,现有两台ABB ACS800的变频器控制制两个行车辊桶电机,要求提升时两台电机的出力要完全相同,如果不同会造成吊钩不同步,请问ABB有检测力距功能吗?如何操作?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用主从控制啊,没问题的啦!!!

网友A:
将第一台变频器的力矩输出作为第二台变频器的力矩给定,这样就同步了啊。很简单的。13352837706王东海

楼主:
会不会有误差?还有,两台变频器的起动时间不一样,这样可以吗?一台先起动,20S后另一台起动,起动后,要求要绝对同步?可以吗?

网友B:
晕。。后来说得可能不行吧?
一个先起,一个后起怎么能叫同步那?
加入说可以,第二的转据突然加上去,可能会引起振荡?

网友C:
用主从控制,可以不同时启动,但给定速度时必须两台变频器都处于启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