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PM2A加个485口要加什么模块?

楼主(2006-07-17):
我的CPM2A想加个485通讯口.要怎么加?用什么模块?是用编程口转换的吗?

网友A:
只要买一个RS-232C转RS-485的通讯适配器就可以了,比如台达的IFD-8500通讯适配器,OMRON公司也应该有这种通讯适配器,我只知道OMRON有RS232C-RS422的通讯适配器(NT-AL001),以及外围口转RS-422的通讯适配器(CPM1-CIF11).

网友B:
要这个模块就可以了。CPM1A-CIF12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CPM2A 不是有个RS 232通信口吗?
那就搞个 RS 232 --- 485的转换接口
现在好多现成的
也可以查资料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