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4,DH+网络问题

楼主(2006-07-17):
终端电阻PC+SLC5/04(地址是1)+SLC5/04(地址2)终端电阻。形成DH+网络,第一天运行好的。以后发现1#SLC扫描不到,PLC的DH+指示灯不亮;而2#站可以扫描,并且DH+指示灯亮。我把1#站网络拔掉,指示灯变“慢闪”。不知道什么原因1#站不在线(扫描不到)

网友A:
楼主说得不清楚
你明明有3个设备,怎么就两个地址了?你PC的DH+地址是多少?
用串口与1#连接看看,看看程序DH+的地址有没有改变,是否与PC地址有冲突.
本人觉得DH+是非常可靠易用的网络,只是到现在,通讯速率和节点数量限制逐渐被替代.

楼主:
PC地址是0,如果1#地址改变,RSLINX自动扫描,应该能扫多的阿。
拔掉1#的DH+网络头,其DH+灯慢闪,应该有个说法的。PLC地址我没下装过应该没变,难道是我PC地址不小心动了?我明天看看去

网友B:
搞不懂,你的PC也是使用DH网络???不需要呀

楼主:
我PC上装了1784卡,走的是DH+总线
网络结构可参见http://crazyyin.blog.sohu.com/7394662.html

楼主:
TO LLY:我看过了,不是地址冲突问题。

网友B:
兄台,我看不行的话,你用串口线与500通讯试试,是这样的,以前我做西门子通讯的时候,有个系统通讯资源的问题,作的网络越复杂,一些低型号的PLC就会出现通讯不上的问题(系统资源较少)。

网友A:
抱歉,虽然做了很多SLC项目,没有保留504的说明书,AB网站也够烂,怎么也找不到该文档,楼主去查查说明书看DH+ LED慢闪的故障原因是什么。
504有2各DH+口,一各为3针扁插,另一各为类似鼠标的圆插是通常用做与1784-PCMCIA笔记本DH+适配卡编程用的,该两个口都可以同时使用,节点地址是同一个。原来我也碰到过如果DH+编程口被笔记本使用时,如果拔掉3针扁插,该504 DH+ LED会慢闪,重新插上也不能连接,不过如果将DH+编程口断开,重新插上3针扁插就OK。因为该现象没什么多打影响,当时也没深入去找原因。
楼主的BLOG我看过了,我觉得你上位软件只使用WINCC即可,WINCC连接RSLINX OPC 应该很方便的。远程机也用WINCC 通过OPC连接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原因如下:
1。慢闪属于正常,我PLC有密码保护,我改掉速度同步后,画面通讯正常,但第二天异常,我可以保证当初速度我都改成同步,也保证后来没人动过,后来,我发现原因竟然是该PLC速率跳为改前数值。现在重新下装,好了。
2。WINCC我通过DH+驱动配置,当初没成功,西门子人说也行,没试过。楼上的一说,我认为此方式能通,不过还是要用RSLINX配置一下
3。通过CITECT串口232可以直接访问SLC,不过需要确认SLC的配置,一般默认,是不可以通讯的。
4。现在我用RSVIEW访问SLC和S7-200,客户机也是用RSVIEW ADS,服务器客户间通过HUB交换数据,如果我想用CITECT或其他HMI通过OPC方式,也通过HUB交换数据,代替现在的RSVIEW客户机,不知道能实现否??

楼主:
SLC/s7-200小型PLC在某些集成系统用的比较多,也就涉及到与其他主系统的兼容和数据交换问题,方式多、种类杂,通过各种平台与大家交流,我现在公司有EMS项目,设计多系统的交换数据,有兴趣可以给我BLOG留言和关注交流。
www.crazyyin.blog.sohu.com

网友C:
 我目前刚接触slc5/04,但是出现了刚运行3分钟的样子就运行灯熄灭,FLT等闪亮的故障,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衣尚时,
查阅S:6看看主要故障代码是什么

网友C:
是20,还是20H,我也记不清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在故障描述中他说:at the end of the scan refer to s:5 minor error bits,其中他的S5:0被置1了

网友C:
具体是什么原因?是程序的原因还是硬件的,谢谢老师,急求解决办法

网友D:
衣尚时,
如果在执行END,TND,或REF指令时S:5/0被置位,将声明为产生主要故障(0020)。为了避免产生这种类型的主要故障,可在算数指令(ADD,SUB,MUL,DIV,DDV,NEG,SCL,TOD,或FRD)之后检测该位的状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然后使用OTU指令或CLR指令清零位S:5

网友C:
谢谢老师,我把数据区中F8中的数据全部清零了,然后CPU就正常运行了,请问老师,这种故障是不是因为由溢出而产生的,如果是又该怎样根治?

网友E: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DH+用起来非常容易,而且可靠,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该网络非常出色.

网友D:
衣尚时, 应该是由于溢出产生的。优化程序。或者在运算指令程序的后面加上如下指令。

网友C:
谢谢,老师指点,讲的太透彻了!!!!非常感谢,希望U2老师在我今后的学习中咬不厌其烦的加以指导,再次谢谢

网友C:
我还有一个疑问,我看了一下英文的指令帮助,好像说的是OTU指令得和OTL同时用,用这个输出指令去unlatch (reset) a latched (set)那个被OTL指令置位了得 bit 。我觉得好像不太行得通,请问老师此话是不是我自己理解错了,正确应如何理解?

网友F(2006-08-18):
请查明1#站是否设置成MASTER!

网友G(2025-01-13):
最近碰到老系统,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