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摄像
大虾!推荐一款模拟量的摄像头

楼主(2006-07-17):
我们无人车间需要一监控摄像头,能监控车间里机器运转的情况,分辨率尽量要高一点

网友A:
楼上:你好!
你的要求能否再写的详细点。模拟相机最高分辨率600线。你原来是否用过,需彩色的还是黑白的?我可以推荐你一款MTV-1881EX(600线,黑白的、1/2英寸),有消息发邮件给我。info@yinrui.net

网友B:
请联系13480791166黄生

楼主:
To yinrui:
我没用过,彩色黑白都可以,分辨率尽量高,我不是很了解这种摄像头,我们不要求存储数据,只是做一个监控用

网友A:
to 行云止水:
请告知你的联系方式,或你直接与我公司联系。021-62322318

楼主:
谢谢诸位了,摄像头我已经在我们这边买了,彩色、480线的,但是不是很明白如何选择镜头,1/2英寸是不是感光面积?感光面积大小有什么影响?

网友C(2008-03-31):
下面引用由行云止水在 2006-7-19 17:11: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诸位了,摄像头我已经在我们这边买了,彩色、480线的,但是不是很明白如何选择镜头,1/2英寸是不是感光…
------------------------------------------------------------
--------------------------------1/2英寸是感光面积。一般就表明了镜头选购的规格,就是要使用不小于1/2英寸成像圆的镜头。
一般来说感光芯片大一些好,相同的分辨率可以做到较大的像元,灵敏度高一些。
或者相同大小的像元但是可以得到更高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