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我该选什么样的液位仪表

楼主(2006-07-17):
本公司锅炉有一回水箱,其属于敞口容器,但是由于回水温度高,汽化严重.而排空管道太小,造成现有的单法兰液位变送器测量不准,现求教使用什么样仪表测量即经济又准确.(要4-20MA信号) 谢谢!

网友A:
用差压的,或者将排空管改大

网友B:
用差压变送器,用存水弯可以解决水温高对表的影响

网友C:
VEGA 的导波雷达在发电锅炉的高低加上用的非常好 你可以选FX65 或者FX67的 我手头就有几十家发电用的 对于你描述的工矿很适合
我的联系方式:
徐州电力试验中心 东兴公司
0516-83845092 贾

网友D:
E+H的导波雷达可以满足您的要求FMP40可以到150度,FMP45温度可以到400度,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E:
最经济的锅炉上常用的液位变送器,根据您的要求可选用1151DP型差压变送器,精度可以作到很好的。
北京中旺公司 李刚 13552189794 www.zw-dz.com

网友F(2009-07-11):
我公司高位水箱高2m,常温水,防冻,可选用什么型号料位计,价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