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TEK-DE射频导纳液位计

楼主(2006-07-17):
现在出现了一批国内供应商使用AMETEK-DE公司射频导纳的电子变送单元与国内自己生产的传感器探头进行配套,在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仪表工作极不稳定,给用户工作造成了极大地障碍,同时也破坏了AMETEK-DE在用户心目中的好印象,希望各使用者在采购产品时注意确认.(小窍门:1、原装产品的探头和电子变送单元用密封胶固定紧,不法分子若进行了调整,可以查看密封胶松动或变形;2、原装探头也有固定的钢号、AMETEK-DE的标志,仔细看能找到,不法分子在国内伪造的探头很简单,什么都没有,只是颜色跟变送单元的颜色非常接近。)

网友A:
请把你的营业执照贴上来 还有你的AMETEK-DE公司授权或者证明也贴上来 或者是AMETEK-DE公司签署的文件,这样你这帖子才有效!我们也好以此来判定啊!

网友B:
AMETEK-DE公司卖电子变送单元吗?如果卖还称用户非法分子是不是有点不妥?如没卖过别人,人家自己搞出来了也非法吗?

楼主(2007-10-12):
AMETEK—DE“探头拼装”型射频导纳物位计确实害人不浅啊,本人深受其害,请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识别。同时建议AMETEK-DE不要单独出售电子单元。若有人非要买电子单元,价格和原装整套表价格一样也行!

网友C:
单卖不允许是不可能的拉,总要修理吧。而且这么做的不少,很多沉筒买的FISHER脑袋,自己做筒体,也是一样。只能小心了。

网友D:
射频导纳测量物位,在液体上精度还可以,但在粉状物料且带压料仓的物位测量上就很容易出问题!比如我们用来测量萤石料位时,由于是风送物料,采用收尘卸压,所以料仓内在送料是就一直带压,而这是的物位测量就有些飘忽不定,很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