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204LV4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6-07-17):
EVIEW的文本显示器MD204LV4,在WINDOWS XP加上SP2的操作系统下,与电脑通讯 总是提示通讯超时.不能下载画面.哪位遇到过此类问题? 请指教.多谢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是一个动态连接文件坏了.

网友A:
现在好几家做的文本多叫MD204LV4,

网友B:
文本显示器的通讯线是四根,一开始我只做了三根,也通不上,后来焊了第四根,行了

楼主:
你不按照说明书做是不行的.

楼主:
还不是这个原因.动态链接库文件解决了一个问题.通讯问题没解决.

网友C(2010-12-08):
文本显示器,参数设置不能操作,显示在通讯中,请指教。谢谢!

网友D:
连线 通讯端口 通讯参数都查查看

QQ 380311035

网友E(2011-11-16):
是哪个文件坏了 请多指教

网友E:
是那一个动态连接文件坏了     请多指教

网友F:
呵呵;

国内有几十家做这个的;都一样;

网友G(2011-12-17):
MD204L-V4谁能帮我改了屏幕画面。有重谢。

网友G:
谁可以帮我把MD204L-V4刚开机显示的画面改成我公司的名字呢,但是保证里面的操作还能正常,可以付费。

网友H:
通常情况,MD204L-V4只能下载,不可上传,也就是说无法进入MD204L-V4,只能重新改写。

改写必须了解PLC内部的程序,根据程序作出分析判断,文本中用了哪些寄存器、继电器,最后再按照PLC的需求,重新编写文本的程序。

网友I(2014-06-02):
md204lv4通讯无协议

我用的是九孔转USB的通讯线,一直连不上,是线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