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三菱f1和pc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6-07-17):
三菱F1系列和pc如何连接,电缆型号是多少,软件如何设置,原先的手操器只能显示指令,不能看梯形图。

网友A:
我有用过,软体 MEDOC
线是一个专用的转换器

网友B:
FX-20P手操器只能显示指令.

楼主:
to菜 鸟888:
MEDOC是dos版的,能不能用FXGP-WIN或GX DEVELOPER,编程线专用转换器是什么样的,哪里有卖。

网友A:
TO 小皮球 GX DEVELOPER 不行 FXGP-WIN 俺没用过 好像也不行吧
我用的编程线专用转换器是台湾士林做的 你在哪 方便的话可以借你用一下

楼主:
F1系列编程口很象数据接口,不知有没有图纸,我是福建的。

网友C:
你可以就近咨询以下买plc 的

楼主:
TO菜鸟888:编程线专用转换器是怎么样的,哪里有卖,我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