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互感器接线后的三相电表怎样读数?

楼主(2006-07-17):
经过电流互感器接入电度表后,电度表怎样读数,才能得出真正的耗电量?

网友A:
电度表读数*电流互感倍率

楼主:
楼上: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B:
如果你的电度表是三相的,你的互感器是300/5的,那么走一个数就是60度电.
如果你的电度表是单相的,互感器还是300/5的,那就是1*60*3=180度电.

楼主:
状元:1*60*3什么意思?

网友B:
因为你用的是单相表,那只是测你装表的那相电量,所以你要乘 3.

网友C(2006-08-26):
楼上的说的好像不太对吧?要乘3吗?单相负载好像很少用互感器的。

网友D:
比如300/5的互感器就是300除以5等于60再乘以电表读数就是实际用电量

网友E:
经互感器接线后的三相电表读数
倍率*电度表的读数=实际耗电量
倍率=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F:
他不知道怎么读数  肯定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G(2009-12-30):
经互感器接线后的三相电表读数
倍率*电度表的读数=实际耗电量
倍率=互感器的变比

这个300/5呢,如果我选择150/1的 就要*150了  (一次一匝穿心)是不是?

,那我选75/3,就是要*25是不是?   (一次3匝穿心)是不是?

网友H:
一般电流互感器标准满量程输出是5A,当然定做随意。

网友I(2011-04-02):
经过电流互感器接入电度表后,电度表的读数应乘以倍率 后就是所用电的电度了。所谓是倍率 ,就是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如: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100/5,那么倍率 就是20了。有的电度表用了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这时电度表要乘以的倍率 就是:电压互感器的变比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的积就是该电度表的倍率了。例如,电压互感器的变比10000/100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600/5的积是12000。12000就是该电度表的倍率了。

网友J:
实际值 X  互感器的倍率

网友K:
三相电表读数
倍率*电度表的读数=实际耗电量
倍率=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L:
乘以互感器的变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