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与PLC通讯中断问题

楼主(2006-07-17):
     上位机与PLC的通讯总是出现中断的现象,PLC是AB公司的control系列,上位机上用的是Rsview程序,通讯中断后重新启动上位机,通讯有正常,有时候一天中断7、8次!去年夏天也是这样, 各位大虾,帮我想想办法呀

网友A:
总线加强屏蔽,强弱电分开布线,减少干扰,用中继器进行信号放大.

网友B:
通讯问题这东西应验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正常通讯的都是一样的,不能正常通讯各有各的原因!
跟夏天有关!应该是设备的热稳定性不好,如果上位通讯是以太网,建议检查交换机,工控机的网卡等。

网友C:
上位机问题,散热不够好

网友D:
    本软件用VB6.0编写,有带注释的源代码,适用于电脑通过RS-232串行通讯
口与日本三菱电机自动化公司的FX系列PLC的编程口进行通讯.有五种主要功能:
     1.批量监视X、Y、M、S的实时状态;
     2.置位单个位元件,包括M、S、Y、T、C;
     3.复位单个位元件,包括M、S、Y、T、C;
     4.实时读取字元件(无符号的16位数,可升级增加有符号、32位、浮点);
     5.单个写入字元件 (无符号的16位数,可升级增加有符号、32位、浮点).
    需要者可联系刘方亮先生,电话至021-59886508 转806;邮件至
liuflamp@126.com; 短信至13817334515;旨在相互学习,广交业界朋友,软件
免费奉送!

楼主(2007-03-20):
现在通讯已经稳定下来,采取的措施:1.上位机清灰处理;2.上位机杀毒.
但现在问题是杀毒过程中把感染的可执行文件都删除了,现在上位机上的除rsview32和rslinx之外的所有软件都不能使用了。
唉! 现在看程序就只能用笔记本了

网友E:
学习了,病毒引起的通讯故障,以后工作中加以注意

网友F(2008-11-19):
明白了,夏天的病毒引起通讯故障,以后学习中会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