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数据为何会丢

楼主(2006-07-17):
有EPROM卡,但电池电量不蹭时,plc部份数据为何会丢?

网友A:
EPROM卡存取以外的比如系统数据在电池电量不足时会丢

网友B:
确认是EPROP卡还是RAM卡?

网友C:
什么数据,eprom应该不会

网友D:
强磁场干扰可能会造成EPROM的数据丢失

网友E:
可能还是你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F:
如果电池电量不足,数据肯定丢失。
RAM里的程序也会丢失。
使用EPROM卡,一定注意。

网友G:
我原来也遇到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