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对SEW变频器的通讯和控制如何编程?

楼主(2006-07-17):
s7-300对SEW变频器的通讯和控制如何编程?请各位大师指教.dyl12341234@126.com

网友A:
通过控制子和状态字.调用SFC14和SFC15.在变频器里面选择PO1和PO2和PO3及通讯方式FILDE BUS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B:
在定义地址的时候确定好对应的变频器地址,那样好一点,

网友C(2008-10-15):
不知道是SEW的那种变频器,如果是movidrive系列请联系我,zhaoming@mychery.com?或者联系SEW苏州公司的李建良先生139 1555 0356

网友D(2008-11-25):
那么请问给变频器设定频率,设定数值与频率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E:
就西门子6SE70变频器而言,当P352=50HZ时,0-50HZ的给定对应数值为0-16384

网友D:
SEW变频器与西门子300PLC中的对应关系是多少呢?在网上找相关资料也没有找到。

网友F(2011-03-08):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正好我下面有一个项目就使用的是SEW的变频器,能不能给我传份资料来啊?邮箱是:houqiujun@126.com

网友G:
我也想知道,ztlyil@sina.com

网友H(2015-06-09):
我也想学习 mdxd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