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宇光AI708仪表

楼主(2006-07-17):
我用AI708作为压力测量仪表,输人是0--20ma电流信号,仪表的模拟量输出用来控制变频器,如设置压力为10mpa,当压力大于10mpa时,变频器输出频率降低,电机转速减小,使压力降低,当压力小于10mpa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电机转速升高,压力增大,时压力值维持在10mpa。请问如何选择仪表配置,如何设置仪表。

网友A:
在前一个贴子回过了啊!仪表用AI-708AX3L2L2,根据压力变送器的量程设定仪表DIL DIH(显示上下限),设定SV值(工作压力),启动自整定.要设置的主要参数有:SN,DIP,DIL,DIH,OPt,CF,HIAL,LOAL,ALP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应该直接问“天天学”,他就是宇电负责工程技术滴,这里他有好多帖子,每个帖子都留了联系方式滴!

网友C:
当控制对象是变频器时选用AI-708表不太适合;应选AI-808表具有手动自整定功能的表。 手动-自整定 变频器、电动/气动调节阀应用恒压供水、流量调节就需要手动自整定。由于自整定执行时采用位式调节,在一些输出不允许大幅度变化的场合,如某些执行器变频器、调节阀的场合,常规的自整定并不适宜。 手动自整定方法是先用手动方式调节,等手动调节基本稳定后,再在手动状态下启动自整定,这样仪表的输出值将限制在当前手动输出值+10%及-10%的范围而不是OPL及OPH定义的流程范围,从而避免了生产现场不允许的阀门大幅度变化现象。 注: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V6.5版说明书23页;V7.0版说明书19页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2009-12-09):
AI-708检测液位时的单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