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脉冲失效,求救!

楼主(2006-07-17):
我公司的220落地镗床,操作工人在使用中由于操作失误;将配在吊挂箱上的手动脉冲发生器从安装的航空插头上揪下,后经我们的维修人员重新焊接在焊接中无错误。安装后从新启动机床手控盒上的X、Y、Z、4、5轴  1 10  100的倍率信号都有,就是没有脉冲信号;刚开始我们怀疑是脉冲发生器的毛病,后换一新的(没有问题的)还是出现刚才的那种情况。脉冲发生器有5根线+、-5V、A 、A—、B 、B—,他们与西门子840D的系统模块上X121相接 ,5V电源用表量是有的并且在手脉盒与X121之间校线是没有问题的。悬挂箱上的操作面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机床动作和要求都是有效的。请教高手了,是什么问题啊?会不会是西门子的系统模块上的检波和接收单元出了毛病啊?急!请高手和各位老师赐教啊!对西门子840D有深研究的同仁请留下联系电话好吗?

网友A:
很具体的问题,但是我没有搞过这台设备,让我问问同事,然后告诉你

网友B:
一个忽略的小问题你注意了没!!!!
你的电烙铁是带电焊接吗?????????
我只是想不出的问题才说的哦!!!!请别建议了!

网友C:
对西门子不是很熟
FANUC的还可以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D:
A 、A—、B 、B—,好像是双绞线

网友D:
屏蔽不好,焊接的地方屏蔽弄一下,应该会好。

网友E:
安装的航空插头上揪下
这个,内部的连接有没有硬伤?

网友F:
笔笔名 说的有这种可能

网友G:
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H(2006-09-04):
可以用酒精洗手柄内的两块电路板,在试一下

网友I:
  问题应该在航空插头上,仔细检查一下,可以考虑更换

网友J:
机床上的插座被拽坏了吧?

网友K:
西门子840D的系统模块上X121的接口定义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啊!不盛感激!metronixlibing@yahoo.com.cn

网友L(2007-02-06):
还是怀疑焊接和接线问题,别太自信没有焊错或者线路良好。因为可能出厂时,线号对应就是错的,我是机床厂的,这种错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