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与负载电阻关系问题

楼主(2006-07-17):
我在做个项目时,用了两个智能仪表做信号源,给EM231提供4-20MA信号,两个仪表输出相同时(比如用万用表测都是9MA),PLC AIW0和AIW2显示相差尽一半!表的参数设置正确,EM231跳线正确,但两智能仪表不是一个品牌的,表、PLC通道互换了还是不行,想把信号用隔离器隔离后试已经来不及了!而要求信号一样AIW0和AIW2的显示大致上必须一样,我该怎么办,各位同行帮帮忙吧

网友A:
你可以把信号进EM231之前加装信号隔离器,我处理过此问题。

网友B:
M端都有没有都接到一起呢?

楼主(2006-08-16):
谢谢诸位,由于我出差了10天,没法上网回复,见谅!问题已解决了,加装了信号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