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与信号源关系问题

楼主(2006-07-17):
我在做个项目时,用了两个智能仪表做信号源,给EM231提供4-20MA信号,两个仪表输出相同时(比如用万用表测都是9MA),PLC AIW0和AIW2显示相差近一半!表的参数设置正确,EM231跳线正确,但两智能仪表不是一个品牌的,表、PLC通道互换了还是不行,想把信号用隔离器隔离后试已经来不及了!而要求信号一样AIW0和AIW2的显示大致上必须一样,我该怎么办,各位同行帮帮忙吧,,,是信号源的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软件定标问题?

网友A:
把两个通道的信号负端与PLC的M端共接试试

楼主:
两个通道的信号负端与PLC的M端已经共接,现两个信号显示也稳定。我想是不是EM231的跳线没跳好?因为手册上只讲了前三个跳线开关的使用,没有讲后三个。我还想是不是信号源的问题?是不是有的不同的信号源对负载(这里负载就是PLC了)的内阻大小要求不同?谢谢你,请帮忙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B:
我感觉不是信号源的原因,你查一下线路出来有没有分流,或者接线错误.或者编程有问题呢?

楼主:
谢谢!
线路确实没有分流,接线也正确,因为两个通道互换过了,也不是编程的问题,因为我两个AIW0\AIW2的编程不一样的,一个直接读,一个取样平均,两个通道输入互换后还是存在的

网友C:
估计是仪表的带载能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