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6-07-17):
哪位师傅知道三菱FR-A044-3.7K上电显示E.FAn是什么意思啊?谁有这种机型的说明书啊?多谢了!

网友A:
换风扇即可。

网友B:
是一种故障代码,参考其它说明书,应该大同小义.

楼主:
谢谢金童和ishgiag,我试试

网友C:
英文的说明书怎样

网友D:
风扇卡死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三根线的,如果是的话这种是比较特殊的,中间一个是反馈线.

网友F:
李春发处有风扇卖 。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源驱动板和主控板之间连接断线,且电源异常造成。谢谢以上热心朋友!

网友G(2009-03-06):
需要三菱FR-A044变频器中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