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fix7.0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6-07-17):
请问一下如何判断FIX是不是通讯故障并报警
且不同的报警放不同的声音?

网友A:
还是用pg快触发

网友B:
期待着您来回答

网友A:
1、想办法用pg块产生一定时器,就是能使得pg快周期执行。
2、pg快美执行一次检测一次报警状态,根据状态播报声音。

网友C(2008-08-24):
请问大哥,在fix7.0里也有你说的pg块嘛?具体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