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1.8G HM 格式化问题

楼主(2006-07-18):
我公司用的是TDC3000系统,现在HM为1.8G,格式化遇到了麻烦,不能识别(无发进行),需要更换什么吗?请指教(型号等等内容).谢谢各位了!

网友:
TDC我没用过。
但TPS初始化时,在选择容量时,按F1或其他的帮助键,会有4个型号供选。

网友A:
DISKSIZE:7
STA NET/PN:NN看一下盘是否挂上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HM初始化属性装载是否成功,如果成功了,那么就按楼上的所说看看盘是否挂上,一般会显示盘OK,状态offline,这时就可以初始化了。

网友C:
再试试吧

网友D:
格式化? 什么意思?还是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