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concept2.5装了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06-07-18):
我最近在自己机子上装了CONCEPT不知道就是打不开,一打开就报错其代码是35,datebase or file name too long,还有下面一些,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而导致!!
我以前装是可以的!!

网友A(2006-09-12):
修改系统的temp和tmp的路径,如C:\TEMP,系统默认的too long

网友B:
把工程文件夹放到根目录下打开就好了

网友C(2008-06-10):
去下载一个授权就可以了

网友D:
安装路径问题,要把程序直接安装在C盘或D盘的根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