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固态继电器改为普通的线圈继电器??

楼主(2006-07-18):
固态继电器内部是什么原理?执行器上面的控制正反转的两个固态继电器坏了,现在想把它改用普通的线圈继电器?怎么改呢?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探讨一下....

楼主:
http://img514.photo.163.com/gaoyanzeng001/60515617/1628349318.jpg原来的电路图

网友:
电压等级一样就行

网友A:
普通的继电器哪有固态继电器好用?

网友B:
可以的,同意“群”的观点。

网友C:
如果是频繁动作的话,劝你还是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