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50HZ VS 60 HZ

楼主(2006-07-18):
50HZ 与60HZ 在实际应用中有多大区别,空调、日光灯等可不可以通用?<!--图片标记1-->

网友A:
日光灯应该可以用。至于空调最好别用!

网友B:
不知道
国内的一般是50HZ的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C:
50HZ的电机用在60HZ的电源里,转速会更快,发热也要厉害些,长时间运行,电机寿命会缩短。
60HZ的电机用在50HZ的电源里,效率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