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纪星组态

楼主(2006-07-18):
请问各位,有谁使用过世纪星的组态软件,性能如何?谢谢!

网友A:
简单易学价格低

网友B:
世纪星 V7.10 版本新增功能
世纪星 V7.10 版本同世纪星 V7.00 及以前的版本相比较,新增或增强了以下功能:

1、世纪星帮助:全面修改了世纪星的在线帮助;增加了大量的使用示例;提供世纪星使用入门示例。

2、个性化设置:用户可以设置自己的组态开发界面,主要有:动态浏览器:提供最大化的工作空间; 自定义菜单、工具栏:用户可以增加、减少菜单和工具栏的项目,还可以新增工具栏,创建自己专用的工具栏项目;工具编辑:用户可以增加、删除常用工具,如:notepad.exe、mspaint.exe 等;自定义界面风格:可以设置5种个性化界面风格。

3、组态报表功能增加:在组态报表模板中可以设置报表底图;在报表任何位置插入图像;提供标准数据库(如:Access、SQL 等)数据向导导入功能;增加了多种统计函数;常用曲线(如:柱状图、圆饼图、折线图、散点图等)插入等。

4、内嵌数据库管理功能:系统运行时,通过函数 DBAccess() 调入数据库管理对话框,可以实现对标准数据库进行增加、修改、查询、删除和打印等功能。

5、语音报警:无需预先录制语音,计算机就能实现语音报警,支持中文、英文两种语言。

6、报警组和优先级报警:可以组合报警组和优先级报警两种方式查询系统报警信息。

7、配方功能:在系统运行时,可以浏览配方;提供对话框实时修改配方。

8、网络浏览:提供备用IP地址,在网络故障时,系统自动与备用机器建立连接,确保数据实时、完整。

9、WEB 功能:客户端全屏显示;远程报警数据查询;远程历史数据查询。

10、变量字典:增加排序功能,可以按变量浏览列表中的任何一项进行排序;更新了变量检索算法,大幅缩短了上万个变量的查找时间。

11、分段线性转换表:建立分段线性转换表(即:非线性转换表),在定义变量时直接将变量和分段线性转换表相连,系统自动进行分段线性转换;可以用函数在世纪星的任何地方实现分段线性转换;提供分段线性表的导入和导出功能。

12、累计转换方式:在定义变量时可以直接定义变量具有累计功能;提供直接累计和差值累计两种累计转换方式。

13、变量使用查询:可以查找变量使用的具体位置,如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的“程序运行时”使用了“10”次等;提供在画面中使用变量的图素的坐标。

14、随意选择画面中图素:利用 CTRL 键和鼠标组合,可以任意选中或取消选中画面中的图素。

15、成组修改图素属性:选中的图素所具有的相同属性(如:字体、颜色等)可以一次性修改。

16、图素锁定:可以锁定画面中的图素和单元。

17、图像导入:能直接导入15种图形格式的图像文件(如:BMP、JPG、GIF 等格式的图像文件)。

18、动态调入 JPG、GIF 图像:运行时可以动态调入 JPG、GIF 图像。

19、运行时右键弹出菜单:在系统运行时,按鼠标右键,弹出用户定义的菜单,并执行相应的功能。

20、信息显示对话框:在系统运行时,提供信息显示对话框,该对话框可以自动调整窗口大小;可以设置按钮数量、按钮信息;所有按钮均与命令语言相连接。

21、在画面的任意位置显示提示信息(Tip):在系统运行时,当鼠标移动到指定画面的指定区域时,将出现提示信息。

22、多种立体图库:提供立体按钮、立体开关、立体指示灯等多种立体控件。

23、LED 控件:提供以 LED 方式显示的时钟控件和数值控件。

24、批次曲线:批次曲线是用于生产过程中,显示批次处理数据的曲线控件,有2条设定曲线、8条实时曲线,并允许对未执行的设定点的参数进行调整。

25、XY 曲线控件:增加游标显示,动态设置曲线参数。

26、XY 历史数据曲线控件:控件自动读取历史数据,可以显示8条关联两个变量的历史曲线,具有游标显示,动态设置曲线参数功能。

27、表格框控件:在画面中可以插入表格框控件,并且可以直接调入组态报表模板,实现组态报表的各种功能;可以实时刷新显示动态数据;直接调入配方,修改后可以再存回到配方中;能设置表格的行标题和列标题。

28、数据库表格框控件:在画面中可以插入数据库表格框控件,用于连接 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可以对数据库表的记录进行增加、修改、删除、查询和打印操作。

29、设备驱动程序:新增上百多个设备驱动程序。

30、设备通讯测试:世纪星的开发系统中,在添加硬件设备驱动的同时,可以对该设备进行通讯测试,查看与世纪星相连的设备是否通讯正常。

31、仿真 PLC:用户开发世纪星工程时,经常用到 IO 驱动设备,而这些 IO 设备已经安装在现场,因此需要一个模拟 IO 设备,仿真 PLC 就是一个能模拟现场 IO 数据的仿真设备,可以模拟现场设备向世纪星提供数据,用于程序调试或模拟显示。

32、通讯失败时 IO 数据显示选择:IO 设备通讯失败时,变量可以显示问号、保持原值或显示零。

33、选择读取 IO 变量值:在串口通讯时,利用 ReadIOData() 函数,选择读取特殊“采集频率”的 IO 变量的值。

34、切断或连通设备通讯:系统运行时,可以随时切断或连通与硬件设备的通讯。

35、I/O口操作函数:利用 I/O 口操作函数可以直接操作 I/O 口,支持 Windows 98/NT/2000/XP 平台。

36、串并口操作函数:可以直接操作计算机串并口,用于计算机与设备通讯,如操作打印口,可以实现单行实时数据打印。

37、设备故障自恢复功能:世纪星与设备通讯时,一旦出现通讯故障,世纪星停止与该设备的通讯,在尝试恢复时间到时,将尝试与设备重新建立通讯连接。

38、无线 GPRS 数据传输:利用无线移动数据通讯高速的数据传输功能和永远在线的特点,从而确保数据传输的及时准确。

39、网络控件:用户可以借助该控件利用 VC++ 或 VB 等开发工具编写应用程序和世纪星在网络中进行数据交互,世纪星将每个用户程序当作一个设备对象(从站),既可是本机的应用程序,也可是网络上其他机器的应用程序。

40、与VC++的接口功能:提供 UserDll() 函数,用户可以在命令语言中调用,每调用一次 UserDll() 函数,系统自动调用 UserFunc.dll 中的 UserFunction() 函数,世纪星提供 UserFunc.dll 的 VC++ 源程序,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接口,借助于 VC++ 完成组态软件无法完成的功能(如:复杂算法等)。

41、主站和从站通讯:世纪星可以和其他软件通过 Modem、RS232、RS485、RS422通讯口,按照 MODBUS 协议进行通讯,通讯时,世纪星可以做为主站,也可以作为从站。

42、外部程序与世纪星数据交换控件DBComm:用户可以用 VC、VB 等编程工具软件,调用 DBComm 控件,实现与世纪星的数据交换。

43、历史数据补余:具有数据存储功能的下位机,当与上位机建立通讯后,世纪星能将下位机中存储的数据补充到历史数据库中;本功能适用于记录仪、仪器仪表、电力系统的数据采集。

44、用户工程发布:用户在用世纪星开发完工程后,可以将工程随同世纪星安装光盘进行网络发布。

具体请参阅世纪星帮助在线帮助或《世纪星用户手册》。

网友B:
还有许多新增功能,详细请登录:www.chncla.com

网友C(2006-08-21):
我也顶。。介绍的很详细了 !谢谢了!

网友C:
这么详细!支持国产软件。

网友D:
[b]新增功能很好!
   顶!!!

网友E(2007-05-23):
很好。支持一下了!

网友F:
求助???
我现在正用这个软件搞毕业设计呢,从那里可以获得关于世纪星软件的更详细的使用资料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F:
我是用世纪星软件设计变电所监控软件的,请专家们给于指导.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F:
界面怎么才能弄的漂亮啊?

网友E:
可以到公司网站上下载演示版软件,内有帮助很详细的.

网友G(2007-08-23):
请问一下
世纪星软件是不是所有版本都可以做WEB发布啊?

网友H:
世纪星能否在运行时看见动态图连接的是那一个位号?

网友I:
现在国产组态软件开始繁荣(或者泛滥)起来了。

不会,学习!

网友:
还可以,世纪星

网友J:
简单,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