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ifix与AB Controllogix通讯

楼主(2006-07-18):
ifix 3.5通过ABR与AB Controllogix通讯,用的是以太网通讯模块1756-ENBT,出现很奇怪的问题,PLC程序通过镜像后数字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都可与ifix通讯,但不能与数字量输出通讯,紧急求救中,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估计是地址偏移错误,或者数字量输出被程序条件控制

网友B:
"过镜像后"??? 俺连过多个Controllogix,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的问题很明显 ,只能读,不能写
这是因为你在配置PLC通讯的时候,没有选择“Ethernet Enable”。

网友B:
问题不在于你选用什么驱动,ABR也行 ,不过感觉不如OPC好。

网友B: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19 9:33:00
    估计是地址偏移错误,或者数字量输出被程序条件控制

“地址偏移”??? 如 火  ,什么意思亚 ??? 真不明白

斑竹不要为了人气 在这里胡乱回答问题

网友C:
opc
方式很方便

网友C:
不明白联系我:lidj@bygt.com.cn

网友D(2006-11-16):
‘过镜像后
’:是不是换存储区的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