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变频带负载报过流!怎么办!

楼主(2006-07-18):
变频器空载输出电压平衡,带小电机也正常,可就是不能带额定负载报过流!怎么办!

网友A:
是TD200O的吗?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啊,还有带什么负载,等等你都没说清楚啊

楼主:
TD2000-4T0110G/0150P,还有台达变频器也有这样的现象.主回路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我想驱动上电容有可能老化了!

网友D:
可能是你的负载有问题吧

网友E:
仔细检查驱动部分,确定驱动部分正常后.再查负载.

网友F:
可以选大一档的矢量型变频器,试一下,也可以选一下台安SV3的矢量变频器,性价比极高.想了解的话可以打我电话:010-60306592

网友G:
  加大加减速时间,增大过载因子,稍增大额定电流设定值等。

网友H:
故障码是什么

网友I:
开关电源的启动电容及六路驱动的电容一起换掉,可能会好。

网友J:
测实际输出电流是多少。判断是负载还是变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