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5KW球蘑机的哪种起动方式性价比比较好

楼主(2006-07-18):
求助各位高手,185KW球蘑机起动我想用液阻软起动方式,初次动手,能力有限,不知道大家有何高见,请大家赐教。谢谢啦!!

网友A:
液阻软启有不少缺点:如电解液配置要有经验、重启参数不一致、溶液柜存在爆炸风险、电解液一般为强腐蚀性液体维护不便。。
此种方法用在大容量上有其经济技术性优势。。在300KW以下还是
建议用频敏变阻启动或新出现的无刷转子变组启动方式比较好。
如果要改善功率因素还可以配加进相机。。

网友B:
液阻确实有不少问题,我们中心有晶闸管启动器,有需要可以向我了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A:
别误导:软启动不适合拖动饶线转子电机。。!!!

是株州的吗?好象不是专业出身呀?

网友C:
请问"185KW球蘑机"是绕线式吗?
我同意老蔫的说法
频敏变阻
皮实一些
维护工作量小
故障率低

液阻易腐蚀
若断线
就是缺相故障

楼主(2006-10-09):
现在的无刷起动怎么样啊?我打算选用这个,听说可以直接起动,不需要控制柜的

网友D:
用液阻启动也可以,无二次冲击电流.

楼主:
液阻的能自己弄吗?我现在就想自己弄出来,好象听说电解液国内还没有,都需要进口,不知道真假,所以还是频敏的相对容易做一点,大家不妨提提建议啊,谢谢!

网友E:
这个东西比较专业,短时间内很难搞成的。

网友F:
可以用频敏降压启动

网友G:
本人建议500KW以下的电机用频敏降压启动就可以,维护工作量小
故障率低/500KW以上用液阻启动比较好,因电流大怕频敏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