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变频器为什么不报故障

楼主(2006-07-18):
大家好;
我们厂的淬火装置,淬火炉出来的管子需要惠斯顿举起,放在旋转托辊上,经常不动作而经检查变频器没有报故障。控制上是采用ABB 550的变频器,现场惠斯顿动作是靠一台75KW电机拖动。求助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可能是干扰,也可能是线路松动,问题不大,可能可以在电话里解决。
你在哪个区啊,我是负责ABB华南区售后服务的,请与我联系,王东海13352837706

楼主:
新手你好!
您说的很对,的确是辅机的信号没有发出,结果是PLC 的继电器线路松动造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