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000射频导纳物位计如何调试

楼主(2006-07-18):
    本厂灰斗料位开关用的是L2000射频导纳的,上面的故障报警有H和L两种。请问应该选择H还是L,哪一个是失去电源报警?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的看法:
1、这种事情应该由供应商应该积极的提供解答;除非你们欠他们钱
2、根据我掌握的知识 H和L不是故障报警,H 是高 L 是低,也就是说 当作为高位报警时候开关打到H的位置, 反过来作为低位报警的时候 选择开关打到L位置,实际上也可以反过来用 呵呵 因为无非就是对应物料接触与否和 继电器闭合或者打开的关系

网友B:
作报警的时候还要看PLC程序的设置

网友C:
失电保护模式选择
故障报警工作反映大多数主要的故障情况,包括电源的故障,这将引起控制继电器释放电压。因此,继电器释放电压的状态被称为“报警”状态。这就意味着如果电源消失,也会发生报警L2000 系列设备具有高位或低位故障报警。这个动作由靠近控制面板中央位置(延时调节左边)的一个小的跳接器完成。参见图6。“H” 位置显示高位报警,“L”位置显示低位报警。

我这里有L2000的资料 请提供邮箱 我给你发过去

武汉博安通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20号阜化大厦A座602室
电话:027-51854232  13476129693 李攀
传真:027-87875103
E-mail:whbaty_lip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