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电偶能否同时接一个温度控制器和电脑的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6-07-18):
一个热电偶原来接在温度控制器上,我现在想在电脑上也显示温度而温度控制器又没有模拟输出,所以问问各位高人,如果我把热电偶同时接一个温度控制器和电脑的数据采集卡上是否可行?

网友A:
不可以,
两种方安供您参考,
1.把热电偶换成双支的,即有两组热电偶信号供您使用.
2.换表.
我司专业生产热电阻,热电偶等温度,压力仪表!
周海波 13909817485[/b]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方案,仪表换成带模拟变送功能的表

网友C:
如果你的采集卡阻抗较高>10K,并联使用将与实际温差<1度

网友D(2008-03-06):
可以啊
我们有温度采集模块RS485.
因为有的温度控制器带有RS485口可以用我们的模块就可以采集和监控.

网友E:
用带变送的表最好.

网友F:
因为热电偶输出阻抗比较小,可以直接并联输出。

网友G:
可以直接并联输出。

网友H(2009-10-19):
对:仪表工程师 关于不可以,
两种方安供您参考,
1.把热电偶换成双支的,即有两组热电偶信号供您使用.
2.换表.
我司专业生产热电阻,热电偶等温度,压力仪表!
周海波 13909817485[/b]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周先生您好,热电偶换成双只的什么意思?

网友I(2014-05-19):
加一个一进两出的温度变送器不就解决了

网友J(2015-01-16):
电脑上只是想显示,那么用温度控制器检测出温度后,将这个温度通过通信的方式给电脑就行了啊,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精度,为什么要两各采集各的呢?

网友K(2017-03-13):
同求解,楼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我现在有一个K偶,但是它是专门给控制用的,我想把它采出来到电脑上,不知道有什么影响,目前两个温度能差70度,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