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

楼主(2006-07-18):
下面有一个PLC 300的 想用MPI通讯方式,上面有多台操作站,也就是多台上位机,怎么连呀

网友A:
如果你的上位机装有WinCC,在WinCC的变量管理器中添加SIMATIC S7 ProtocolSuite.CHN 然后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 中选MPI 即可。如果你想与STEP7连,还须在Windows的控制面板中的 Set PG/PC Interface 进行设置 ONLINE  STEP7  PC Adapter(MPI)或设置为MPI WinCC  PC Adapter(MPI) 真不知道你想跟那个软件连。

楼主:
你好,我是和力控连

网友A:
什么是力控,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