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与ACR1505控制卡的问题

楼主(2006-07-18):
我用了安川伺服和ACR1505四轴控制卡组成运动系统.在安装调试设备的时候遇到问题:
    给驱动器使能信号之后,不给任何运动指令,它都会以大约60-90转/min的速度旋转.
    我对控制卡的状态进行观测.首先,我对该轴位置进行清零复位,控制卡检测显示没有任何速度指令输出,但是电机仍然转动; 我调整平台位置,发现当位置跟随误差在-170至-180个脉冲时,电机可以停在那里不再转动,而当我调整位置跟随误差在170至180个脉冲时,电机转动,当我把位置误差从-170至-180个脉冲继续加大时(如-250),电机又动了.
    所以,我初步分析认为,在控制卡未输出任何速度指令时, 驱动器上已经产生了一个速度指令,通过驱动器上的Un001功能参数可以观测到其大小约为0.3v-0.4v, (6v对应与额定转速3000r/min).当位置误为-170至-180个脉冲时,控制卡产生的速度指令刚好与这个预先存在的速度指令正负抵消,因而电机不转.而当位置跟随误差在170至180个脉冲时,控制卡所产生的速度指令与预先存在的速度指令叠加,电机转速大于其"自转"时候的转速.
   现在,我就是不清楚这个预先存在的速度指令是怎么产生,该怎么消除?另外,我说明一点,我的系统用了光栅反馈,信号直接给了控制卡,增量型编码器的信号给了驱动器,但是由于控制卡反馈通道个数的限制,驱动器没将编码器的信号送入控制卡,我个人认为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可以不需要光栅的信号,而控制卡只负责位置环的运算,也不需要编码器的信号,由于缺乏经验,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正不正确,由于设备正处于调试的关键时期,问题急需解决,希望各位内行不吝赐教!!

网友A:
0.3V有点大了,不过,零漂总是存在的。

网友B:
“用了光栅反馈,信号直接给了控制卡,增量型编码器的信号给了驱动器,但是由于控制卡反馈通道个数的限制,驱动器没将编码器的信号送入控制卡,我个人认为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可以不需要光栅的信号,而控制卡只负责位置环的运算,也不需要编码器的信号,”
楼主的理解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0.3V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消除。
1.检查驱动器和控制卡(PC外壳)之间的地电位是否为0?我曾经遇到接地不良导致地线环流,使驱动器接收错误的电压。
2.按照刘版主的接线调试方法,如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9130
调用函数调整卡的0漂(OFFSET)电压,使跟随误差小于3。感觉不象是卡的零漂,一般卡的DAC是比较精密的,不大会有这么大!

网友C: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高频感应干扰信号,应该用屏蔽线,并且将屏蔽接地。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先去按你们提供的意见去试一下

楼主:
刚才看了刘版主的《控制卡以速度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的一般步骤》,感觉很受用,顺便还想请教各位:
    安川伺服有位置,速度,力矩三种控制方式可用,而控制卡也有速度/位置控制功能.我见到的很多都是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控制卡工作在位置模式,给驱动器发送模拟速度指令.我现在的系统也是这样分配的,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选择规则没有,希望得到大家指点

楼主:
刘版主,我再仔细进行了观察和测试,有一下一下现向出现:
1)对轴进行复位,控制卡上显示目标位置/实际位置/跟随误差为零,速度指令输出为零;上电使能后,电机立即产生一个小幅度运动(速度块,时间短,可以说是瞬间,肉眼无法观测到)后停止,控制卡上显示跟随误差为100-300个脉冲(1个脉冲代表一个微米,显然零漂引起的误差没这么大,而且变化也没这么快),并伴随1-3个脉冲的浮动(估计这可能是零漂引起的)。
2)每次执行运动结束之后,控制卡上总有100-300个脉冲的跟随误差存在。驱动器上也还有速度指令(在40r-80r/min之间跳动),但是电机已经停止,光栅的反馈脉冲也基本不在变化;
3)设置控制卡的比例增益为0,控制卡速度指令输出为零,电机不动作,但是驱动器显示有-200r/min的速度指令。
4)我调整了驱动器上的速度偏移值,但是发现以上问题仍然存在,没什么变化;
   另外,我调试时控制卡的位置环只用了比例增益,积分增益为0,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位置稳态误差?驱动器上的速度环PID还要进行调整吗?如果需要调整,是不是在调整控制卡位置环PID之前进行?调整速度PID时位置PID如何作一个初步设置?
   问题太多太杂,还希望版主别厌烦啊,呵呵。

网友A:
控制卡上显示跟随误差为100-300个脉冲(1个脉冲代表一个微米,显然零漂引起的误差没这么大,而且变化也没这么快)
零漂有没有这么大,我不好说。有没有这么快,我还是有把握的,一定有。

每次执行运动结束之后,控制卡上总有100-300个脉冲的跟随误差存在。驱动器上也还有速度指令(在40r-80r/min之间跳动),但是电机已经停止,光栅的反馈脉冲也基本不在变化;
有误差存在,很正常。仔细调一下零漂,增加比例增益、使用积分增益都可以减小、消除这个定位后的跟随误差,但是,驱动器上显示有速度指令,电机不转,这应该理解为驱动器有问题吧?

3)设置控制卡的比例增益为0,控制卡速度指令输出为零,电机不动作,但是驱动器显示有-200r/min的速度指令。
控制卡输出的零与驱动器接收的零,通常不是严格一致的,这就是产生零漂的原因,但是200RPM,有点太大了。

4)我调整了驱动器上的速度偏移值,但是发现以上问题仍然存在,没什么变化;
那就是驱动器有问题。

驱动器上的速度环PID还要进行调整吗?如果需要调整,是不是在调整控制卡位置环PID之前进行?调整速度PID时位置PID如何作一个初步设置?
如果要比较好的性能,最好调一下。当然。无I、无D,一个比较小的P

网友D:
220V有没有漏电干扰啊?我曾遇到过-200RPM的零漂,用示波器可以看到340V50Hz的交流电波型在机器外壳上,事后了解到他们没有公共的地,整个厂房都有漏电。

将控制卡(如果有电脑也要包含)与机器隔离,与地也隔离,控制伺服的模拟量单端接地到卡上,不要和机器接触。如果安全的话,屏蔽线和模拟量的地短接,这个有点危险。

网友E(2009-12-16):
我也在做同样的项目刚刚接触 能否发些相关的资料给我特别是编程中 acr1505卡与伺服单元的地址连接说明 和控制反馈问题 , 非常感谢 邮箱:3122715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