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一个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6-07-18):
最近单位考了一道电工题!题目如下:(我是笨的没有设计多,请教各位)
双速电动机自动加速、停机前先减速后停机。
要求:设计电路、启动时先低速运行一段时间(5-60)秒后,高速正常运行;停机时,要求先减速运行(5-60秒)后停止。
材料:三极高分断断路器1个
两极高分断断路器1个
保险5个
按钮2个(各有2组常开、2组常闭)
热继电器1个
中间继电器1个(4组常开、4组常闭)
时间继电器2个(得电延时、断电延时可选择)
接触器3个
双速异步电动机1台
导线、电缆若干
当时给了60分钟的时间,我是想破了头也没想明白如何让它自动减速停止,请教各位师傅!谢谢(最好给个电路图,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咦?怎么没人帮忙呀

网友A:
你开始不会做,但事隔这么多天,你也应该想出来了,所以不必要回复了.再说这问题也不是很难.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哪位大哥大姐想出来了 ,就告诉告诉俺贝

网友C:
图画好了
不过我只能转换成BMP图象,这种格式不让上传的
你可以把你的油箱给我。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sfgl_999@163.com

楼主:
忘了说声谢谢了!

网友D: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啊,简单的逻辑控制阿

网友E:
不难吧,有些书上就有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无家可归在 2006-7-23 18:59:00 发表的内容:
图画好了
不过我只能转换成BMP图象,这种格式不让上传的
你可以把你的油箱给我。我给你发过去
--------------------------------------------------------------------------------------------
你再打开bmp文档,在文件下选择另存为……,然后在保存类型中选择JPEG或GIF后,单击保存,就可转换成相应的文档。

网友F:
双速电动机的起停控制,再增加起停高低速时间延时,不难的.